STM32复位电路异常,请香版解答

楼主(2011-03-23):
我们设计了一个STM32的电路,制作了4个PCB,都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开始通电的时候,能够正常仿真、下载、独立工作。
但是过了1分钟到几分钟,就都会莫名地出现无规律复位。
如果一直通电,那么复位引脚就会逐步变为0.x伏特,并伴随一些波动。

这个是示波器截图:

其中一开始出现的上升沿,是接通电源,大约维持0.x秒后开始出现随机得波动。
请问这是什么缘故?

补充说明:复位电路用的是NRST外接104电容到GND,104电容式10V的X7R。电源采用5V输入,LDO输出3.3V,没有出现电流过大的现象。整个板子覆盖有防水漆,以避免静电影响。

请香版帮忙解答。

我也出现相同的情况,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求教

网友A:
看门狗复位会造成复位引脚电压变化的

楼主:
回复楼上:
1,看门狗没有开。
2,后来重新做了一个最小系统板,完全空白的STM32,通断电1次,就直接出现RST管脚一直为0.x伏特。

网友B:
请贴电路图。

楼主:
附图是核心部分的原理图。  为了避免其他模块的影响,焊接的时候,专门只焊接这部分。
(甚至没有焊接LDO,直接引出3.3V,通过稳压电源供电。)

问题依旧:通电3.3后,rest管脚ok一段时间,过几分钟后下降到2.x伏特,然后震荡,最后掉到0.x伏特。

焊接过程有带静电手环,移动电路板也没有接触电路板裸露焊盘(捏着板边),通电也是先启动稳压电源避免冲击,再插上3.3电源网络。

网友B:
请随便下载一个程序,然后再看看。

网友C:
PC14、PC15试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6楼:

下载了一个在开发板上好用的程序(开发板是STM32F103VBT6),问题依旧。

回复7楼:
PC14/15原来作为LED驱动(共阳)功能,现在悬空了。

网友B:
回复6楼:

下载了一个在开发板上好用的程序(开发板是STM32F103VBT6),问题依旧。

回复7楼:
PC14/15原来作为LED驱动(共阳)功能,现在悬空了。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现场情况,很难说出现什么问题。看楼主位的波形,似乎是芯片内部的程序没有正常运行。你下载的好用程序,是否正常运行了,怎么看出来的?

在NRST上加一个5~10K上拉电阻试试看。

楼主:
回复楼上:
1,程序中做了一个简单的软件配置IO的波形输出,如果运行起来,就会输出波形;如果死机或者其他原因停了,就不会输出波形。
结果是一开始能够输出,也就是程序跑起来了。
2,后来REST部分挂掉了,就没有正确输出了。然后观察REST的电平,就是前面所说的了。

一开始以为是静电击穿电容,因此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
但是没过几分钟有开始这现象,怀疑是STM32的REST模块也因为经典损坏,又换了STM32,就又好了。
但是断电后再次上电N次,就又发现这个问题。(N=1~5)。

会不会是我拿到的STM32有问题啊?

PCB我检查了一遍,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补充一下:LDO用的是高速LDO,用了1年多,没发现问题。

看看电源稳不稳定

网友B:
对不起,没有看到现场情况,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怀疑拿到的STM32有问题,只有通过购买渠道解决了。以前出过这样的问题吗?把怀疑有问题的芯片放到好的板上有问题吗?

楼主:
to楼上:
渠道是正规的,物料是向ST一级代理申请的10+的样片物料。

在这个产品之前,重来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而这个产品做了两个版本的电路板:一个是今年1月份做的,出现类似问题(REST为1.x伏特)。这里讨论的是第二个版本(为了避免第一个版本PCB缘故而重新设计的验证电路板)。

刚刚这段时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上午重新焊接了一个最小系统板,一直通电3.3V,REST管脚在半小时内,从3.3V逐渐下降到2.xV,过程是平滑的。

我同事刚刚去代理那边拿到另一个批次的STM32,现在做2个新的最小系统板,其中一个加上拉,再看看结果。

楼主:
手上只有一块48pin的板子,08年制作的,晚一些时候更换STM32试一试看。

网友B:
to楼上:
渠道是正规的,物料是向ST一级代理申请的10+的样片物料。

在这个产品之前,重来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而这个产品做了两个版本的电路板:一个是今年1月份做的,出现类似问题(REST为1.x伏特)。这里讨论的 ...
引用 楼主:

这样吧,你把带有问题芯片的电路板交给ST的代理,让他们转给ST的工程师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顺便说一下,ST没有所谓一级、二级代理之说,也许我是做技术的,没有听说过这种分级,:$

楼主:
好的。

我直接联系深圳你们的FAE可以么?
我这里去你们公司比去代理近。

网友B:
好的。

我直接联系深圳你们的FAE可以么?
我这里去你们公司比去代理近。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认识他们,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D:
严重关注,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11-07-19):
复位引脚的电路,不明白。使用ARM而不使用专用监控电路,可能导致很多离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F(2011-12-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复位不定期产生。原先在一块板子上设计的同样电路,缩小pcb尺寸后,就产生了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G:
RST 上位接了没有??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 ,最近我们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就是管教上拉,一开始是高电平,然后过段时间下降,最后在0.几伏左右。

网友I(2012-06-17):
有哪位高手解决了这个问题么?
谢谢

网友J(2012-07-26):
马克一下,关注。

网友K(2012-12-12):
ca 求解答 给不给嘛

网友L: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解求解。。。

网友M(2013-05-13):
一开始通电的时候,能够正常仿真、下载、独立工作。但是过了1分钟到几分钟,就都会莫名地出现无规律复位。如果一直通电,那么复位引脚就会逐步变为0.x伏特,并伴随一些波动。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用103C8T6做了一个新的电路板,用RC(10k+104)做了一个简单的RESET电路。

我以前做好了一个PCB版,没有问题。现在改版,PCB布局调整了,就出现了上述问题。是不是PCB布局的问题?已经做了3版了,都是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M:
另外,国内ST关于STM32的技术支持,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谢了,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另外,国内ST关于STM32的技术支持,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谢了,先。

找你们供货代理商便可、、、

网友O(2013-06-19):
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一是晶振质量不好,二是晶振在PCB的布局靠复位脚太近。恰好C8T6的STM32晶振和复位脚是相邻的。一开始PCB板子大没影响,PCB画小了影响就出来了。建议拆掉晶振用内部晶振试试是否会死机

网友P:
先学一学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Q(2013-12-30):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直接联系深圳你们的FAE可以么?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啊最终,同样的问题折腾好几天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附图是核心部分的原理图。为了避免其他模块的影响,焊接的时候,专门只焊接这部分。
(甚至没有焊接LDO,直 ...

建议NRST引脚接上拉,下图是STM32F10E-LK开发板的原理图截图。

网友S:
楼主搞定没?怎么解决的啊?求解

网友T:
多并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U:
关注  解决后希望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S:
三天了,板子焊了三块,芯片换了N多,同样的现象,一样的没结果:'(

网友V: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直接电话询问ST的FAE工程师,基本能搞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W(2014-03-11):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X:
标记一下,不会不是电源到的鬼额呢

网友Y:
楼主如果解决了问题,发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Z(2014-04-26):
原来有这么多人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啊,坐等高手支招啊。

网友AA:
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A:
问题解决了:lol楼主试试将复位按键连着的的上拉电阻从10K减小到1K,再把电容增大点,我捣鼓了半天,终于靠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了。而且我看应该是Jlink V8的问题,不是芯片或PCB问题。

网友AA: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使复位脚保持在2V多,但仍然是跳动的,我怀疑是Jlink出来的Reset信号存在干扰,与PCB上复位信号走线和Jlink出来的排线有关系。我的PCB为了减少面积,把那个20脚的JTAG口缩减到8脚的小排母,外部做了个8脚转20脚的转接板,这样从Jlink到MCU的复位引脚的走线更加长了。然而拆开Jlink(正版,有两个164245不是只有一个164245)就发现,它的Reset引脚的上拉电阻(R41)的上拉电压源3.3V默认情况下是不接的(那个跳线帽默认接NC),所以我们需要外部接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一般要靠近信号源,但是前面说过Jlink出来的排线已经很长了,而我又通过转接板延长了这根线,同时我的按键复位电路又在仿真口与MCU的另一端,这样上拉电阻实际上离Jlink的Reset脚距离很长了(至少30cm了),导致上拉电阻上拉作用不稳定。如果大家的Reset脚从Jlink出来到MCU距离不算长的话,出现复位问题应该通过减小上拉电阻,可以解决问题,我记得用小的上拉电阻叫强上拉。如果距离更远,比如像我这样,强上拉的效果不明显,可以在靠近Jlink的地方加一个上拉电阻,比如我后来在我的转接板上加了个1K上拉电阻,然后Reset电压基本上就稳定在3.3V了。我想如果把Jlink的Reset脚那个上拉电阻的电压源改为外部输入的3.3V,那效果应该会更好,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就没试这个方法。

网友AB:
NRST加上拉电阻  !

网友AC(2014-07-08):
STM32F103ZE,jlink下载调试、全速运行都没问题;但程序下载后,然后上电重启,stm32F103ZE则不工作,连接usb后,上位机无usb连接信息,串口工作也不正常,后手动复位,则OK;说明复位电路出现问题了,将复位上啦电阻由10K更换为1K,
后问题解决;但同一pcb还有其他stm32芯片,按标准复位电路则OK,

网友AD(2014-08-29):
我之前也遇到了芯片一直复位的问题,排除了芯片虚焊、静电以及电路中可能存在的N种问题后,最后发现是stm32引脚太密,而焊接时焊锡膏有杂质,如果焊完后不清洗很容易导致芯片引脚间的间歇性短路,造成芯片复位。

解决办法——焊完板子后一定要把板子用酒精洗一下,如果没有酒精也可以用牙刷蘸水后再加点洗洁精洗手液什么的洗一下,尤其是要把stm32引脚部分仔细清洗,同时确认芯片引脚间无焊锡和其它杂质存在,之后晾干即可

之前用AVR因为引脚间距大,焊完后不洗板问题不大,但stm32引脚太密,焊完后一定得清洗。

网友AE(2015-01-20):
非常可能是下拉电容有问题,换掉他,或者直接去掉试试看。我之前也是这样,复位引脚慢慢下降下降,后来就复位了。换了上拉为1k,好得多,但是也会出现复位现象。后来把这个电容去掉了,电压立马保持到电源电压。
如果要焊上这个电容,注意温度不要太高。这种陶瓷电容似乎不太可靠,尤其是淘宝散卖的玩玩的那种。

网友AF(2015-10-24):
前段时间也遇到了一批stm32F105不能正常复位的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在这提一下我所遇到的情况及解决方法,希望能帮到部分同行。

故障现象:手工焊接的样板,体积不大,一次性焊接了9片,该设备为早前一款产品的升级改造;烧写程序时发现多数无法复位成功,无法进行烧写,万用表量了下复位电平都比较奇怪,有些加电初期2V上下波动,有些0.5V以下,还有一个直接是0.02V;少数能够正常烧写(尽管比正常烧写要慢了一半时间左右,至少是烧写成功),重新加电运行发现也是时不时程序复位,万用表量下复位脚发现在2.5V和0V之间无规律跳跃。
电路设计:产品CPU电路是另一款产品一直使用的,电路特征包括:为了实现掉电瞬间存储工作参数,3.3V LDO输出侧有一2200uF电解电容;复位脚只有一个0603封装的1uF电容,从复位脚到下载口不到8cm。
查找故障源:(1)因为同批次几个样板现象比较接近却又不太相同,因此首先怀疑从TB上采购来的CPU有问题,从之前工作正常的其他设备上拆来两个CPU分别焊上来,仍然出现复位脚电压过低且不稳现象,该怀疑点被排除。
(2)外围有一部分电路为5V,怀疑CPU相应管脚非FT类型,通过断开所有外围电路与CPU的连接线上电验证,并查证芯片手册,该因素也被排除。
(3)怀疑大电容的存在导致CPU电源加电缓慢,复位不成功。通过将LDO输出侧降为100uf甚至10uF电容,问题没有任何改善。而且该用法其他设备电路也有在用,从未出现过此次的问题。
(4)查找故障源的过程中,有一次刚芯片焊接好就开始加电,发现CPU管脚间有放电现象,起火花那种。马上断电,仔细观察电路板,发现板上到处都有助焊剂的水滴状液体存在,而且奇怪的是该液体残留长时间不干(以前都是分分钟就消失了),看了之前出问题的几个板子,虽然已经放置时间很久,仍有类似的液体残留。由此开始留意助焊剂,其型号为hp-290,TB上搜索卖家介绍:

   我公司生产的YHP-290焊剂是一种可焊性极高的焊剂,广泛应用在灯泡,发光二极管,铜线,铜排等,焊剂在焊接的时高温气化,一般无须清洗.
   我公司专业生产助焊剂,分三大类,第一类助焊剂是电缆热浸助焊剂,对铜,铜包钢,磷铜线有很高的可焊性和光亮度.
   第二类助焊剂是;对电器元器件,铜,铝,不锈钢,灯泡等焊锡有很好可焊性和光亮度.
   第三类助焊剂是;对波峰,印刷板有良好可焊性.

可见这款助焊剂是高温下才会气化消失,不是常用的PCB助焊剂,主要用于铜类接插件或线缆焊接前浸沾。
第二天去市场拿了瓶线路板用助焊剂和清洗剂;回到公司先把CPU吹下来,用毛刷将PCB板反复刷洗,再将CPU芯片四周管脚刷洗干净,待干涸后观察没有任何液体残留后焊接回去。焊接过程中使用新买的助焊剂,之后上电测试,发现复位脚电压3.28V,烧入程序后重启,一切正常。将其他8片板子依次如此操作,全部恢复正常。

总结:该现象说明CPU部分管脚间有虚短情况时可能引起CPU复位及NRST管脚电平异常,首先确认下助焊剂是否正确;其次是否有其他物质存在于管脚之间,比如水渍,或者是否三防漆成分不合格造成管脚间出现虚短。最好使用清洗剂将板子清洗干净后再测试下是否正常。

网友AG: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H(2016-01-11):
留个爪,同样的问题,一会程序就跑偏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F:
前段时间也遇到了一批stm32F105不能正常复位的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在这提一下我所遇到的情况及解决方法 ...

不错,很专业,赞一个  遇到情况差不多.焊锡膏短路了.出现引脚放电,reset 变化还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AG(2016-03-03):
上面说的解决方法都试过,我电阻降到200欧姆才上拉导1.5V,烧录一半又断了,我用的人STLINK,英文版正版的,

开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啊

开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啊

开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啊

开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AI(2016-05-10):
mark!是焊锡膏的问题!

网友AJ(2016-08-19):
我前两天也碰到这个复位脚的问题,看了大家的留言,就用洗板水把芯片周围仔细的清洗了一下,板子工作正常了!以前一直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估计因为都不是密脚芯片。

网友AK:
复位电路分两种,即高电平复位和低电平复位;
ST是属于低电平复位类型,需要接上拉电阻,电容到地。

网友AL(2018-08-08):
引用 楼主:
附图是核心部分的原理图。为了避免其他模块的影响,焊接的时候,专门只焊接这部分。
(甚至没有焊接LDO,直 ...

NRST管脚不需要上拉一个10K电阻吗?我的有接一个10K电阻,但是现象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