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LED电源中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楼主(2011-03-23):
怎么实现LED电源中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可以使用外围元器件或推荐IC方案,DC-DC

网友A:
电源中有很多种过流保护方法,通常过流保护电路是电源的一部分,鲜见单独使用过流保护的。
应该在你的LED电源中增加过流保护电路,而不是另加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B:
很多ic都有过流保护的功能,不需要单独设计吧??

网友C:
需要看是线性恒流还是非线性恒流

楼主:
大家推荐下实现VIN=12,VOUT=36V,IOUT=350MA的LED恒流源,带有短路保护功能,或者是IC可以加外围电路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