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1-03-23):
我要标定拉压传感器,首先将拉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接入AD620的输入端,AD620连100欧的电阻,放大倍数大约为500倍,用六位半测出AD620的输出为2V左右,可是将AD620的输出端接入示波器,得到的却是-680mv到-1.1V的很乱的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好了吗?

楼主:
老师,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直接把620的VEF端接到六位半的黑表笔把OUT端接到红表笔,测出是2V左右的电压,这个值应该是对的,但我一旦把那两根线连到示波器或者AD采集卡上得到的波就不对了,我把采集卡的信号连到电脑上看是负500mv左右的波,我很不能理解

网友A:
既然如此,我觉得你应该先定性校准你的数字表和示波器。
用已知没有问题的信号源,直流信号源如电池,交流信号源如变压器次级或示波器自带的方波信号,当然有标准信号发生器更好,用两台设备同时测量,比对测量结果,看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我拿电池校准过了,六位半和示波器得到的结果是差不多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接上示波器和采集卡信号从2V左右变成负七八百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