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怎么变双电源

楼主(2011-03-23):
假如,我单电源2VCC供电,现在要变成双电源,+VCC,-VCC
最简单的方法是怎样呢?
只使用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得到稳定的输出呢?
直接两个电阻分压的话,很可能由于后面接负载,导致电压拨动
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A:
怎样也不行。

网友B:
如果能用运放倒是可以。分压加跟随器,扩流的话需要三极管

网友C:
要有个共地点~

楼主:
加运放的话,两电阻分压,然后电压跟随器
这个输出作为0V看待
除了这样的,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D:
没说明负载电流,等于白说。

如果不考虑效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两个0.1欧/1000W的电阻分压,中点为地。:lol

网友A:
5楼:
此办法并不符合你首帖要求。

楼主:
5楼:
此办法并不符合你首帖要求。
引用 网友A:

首帖的要求达不到的话,只能尝试用运放了
但我当然希望不用这个运放了的

楼主:
看到推挽电路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用推挽的形式,是否可行呢?

网友D:
负载变化不大,对电源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可用上面电路。

网友E:
搞两个一样的电解电容一串,中间为地……

网友F:
9楼电路在正反负载相近可以用.电流多大都没关系.
但正负负载差很多,一个管会很烫

网友G:
可以用NE555搭一个电荷泵电路,把VCC变成VCC和-VCC。当然输出电流也就50ma

如果不考虑功率输出的话,稳压管也可以用来引出一个中间地。然后就可以吧单电源一分为二

网友H:
两个电阻分压,加两个稳压管稳压。

楼主:
搞两个一样的电解电容一串,中间为地……
引用 网友E:

此法肯定不可行
首先,电容的一致性是个问题
其次,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很难保证两个电容上面的电压一致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还望大侠明示

楼主:
可以用NE555搭一个电荷泵电路,把VCC变成VCC和-VCC。当然输出电流也就50ma

如果不考虑功率输出的话,稳压管也可以用来引出一个中间地。然后就可以吧单电源一分为二 ...
引用 网友G:

首帖已说了条件,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如果用555的话还不如用运放呢,比555简单多了,也便宜多了

楼主:
两个电阻分压,加两个稳压管稳压。
引用 网友H:

倒是没明白你说的两个稳压管怎么加
而且,VCC不是确定值,稳压管也不是每个状态都可以有的
比如,我的VCC是12V,按你的意思应该是加5.1V的稳压管了,因为没有6V的稳压管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又电压直接被吃掉了?

楼主:
9楼电路在正反负载相近可以用.电流多大都没关系.
但正负负载差很多,一个管会很烫
引用 网友F:

10楼:
负载变化不大,对电源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可用上面电路。

感谢两位大侠
在电压很低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吧
比如,我本身只有12V,分出个+6 -6V出来

网友D:
没有具体参数,等于白说。
1 电压0.1V,分成正负0.05V ?
2 电压24V,分成正负12V ?
3 电压15000V,分成正负7500V?
输出电流1uA?  1A?  1000000000000000A?
不同条件,完全不同方法。

楼主:
没有具体参数,等于白说。
1 电压0.1V,分成正负0.05V ?
2 电压24V,分成正负12V ?
3 电压15000V,分成正负7500V?
输出电流1uA?  1A?  1000000000000000A?
不同条件,完全不同方法。 ...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侠
其实是想找一下思路而已
具体的参数是没有的
就是想知道电路的可行性
也就意味着可能在您上面所说的3种情况下都可以去实现的电路
当然,15KV的电压确实太吓人了的
一般来说,我能碰到的电压都是3.3V~36V这个范围内的

网友I:
大侠啊 大侠

网友F:
感谢两位大侠
在电压很低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吧
比如,我本身只有12V,分出个+6 -6V出来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用运放来做更稳定。 我见过bosch的板子就就是用这个电路来做电源的,2W块一个。

网友J:
加个变换模块好了

楼主:
可以用,用运放来做更稳定。 我见过bosch的板子就就是用这个电路来做电源的,2W块一个。
引用 网友F:

感谢大侠

网友K:
说的详细一点,学习了~

网友L:
如果有+5V,用ICL7660可以产生-5V

网友M:
可以仿照max828的内部电路,用开关电容试试:P

网友N:
可以用NE555搭一个电荷泵电路,把VCC变成VCC和-VCC。当然输出电流也就50ma

如果不考虑功率输出的话,稳压管也可以用来引出一个中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