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建论坛的真正意图

楼主(2011-03-23):
我想ST在这里建这么一个论坛至少有以下三点意图:
1.给发帖求助者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
2.给初学者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3.ST给自身搭建一个信息反馈的平台;
非常遗憾的是,个别人不但不能提出好的建议,却对发贴者冷言相讥;不是怀疑别人的能力就是怪发帖者多事,技术是在不断交流中不断进步的,我们需要,ST同样需要,我如果象某些自私自利的人一样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因为我发现的问题我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但我费了N多时间,不想别人也走弯路,某些人自己反省一下吧!

网友A:
ST建论坛的真正意图我想ST在这里建这么一个论坛至少有以下三点意图:
1.给发帖求助者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
2.给初学者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3.ST给自身搭建一个信息反馈的平台;

非常遗憾的是,个别人在学习使用STM32的过程中,不认真仔细阅读STM32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依靠以往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ST的MCU应该与别家的MCU是一样的,墨守成规,楼主在使用中把RC复位电容加到10uF,导致看门狗实效,可是楼主有没有认真的阅读STM32的参考手册呢?显然没有!看门狗的复位属于内部的系统复位,而在STM32的参考手册中很清除的表明如下信息:

The system reset signal provided to the device is output on the NRST pin. The pulse
generator guarantees a minimum reset pulse duration of 20 µs for each reset source
(external or internal reset).

也就是说STM32的看门狗产生的复位信号是一个20us的低电平脉冲,同时这个复位信号通过复位引脚输出。

看门狗的作用是在系统跑飞或出错时复位MCU,而外部复位引脚的作用也是复位MCU,二者是或的关系,STM32这样设计本无可厚非,楼主却嘲讽ST,楼主的用心显而易见;

楼主在复位引脚上连接一个10uF的电容,请问20us的低电平脉冲能将10uF的电容的电压拉到低电平吗?这样能实现STM32的复位吗?楼主在设计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答案是没有。

毛老人家曾经教育过我们,工作中不要犯教条主义!
事实告诉我们: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
我之所以会发那样的帖子,原因是太多的工程师不认真、不仔细阅读STM32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设计时总是想当然,凭经验,导致电路出错,产品开发延长,老板追问,一句话:STM32有问题!

楼主:
悲哀!!!从此,我只看,不说!!!

网友A:
悲哀?有什么好悲哀,就因为自己设计欠考虑,出现问题,别人指出其错误,受不了批评?这不是对待出现问题的正确态度,错了改正,人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也是这样,人生的旅途中受点委屈,受点挫折算什么?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可能我说话重了点,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