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马达电机 起动发抖,大伙有什么药方没有?

楼主(2011-03-23):
今天在做一个实验,用驱动器驱动步进马达的时候,步进马达起动的时候发抖。 是不是和脉冲宽度及频率有关系? 如果使用上面的脉冲宽度 ,可以解决这一的问题吗?可以 的话 怎么写程序,不可又怎么办?急求~~~~~

网友A:
振动有很多原因,多数是:
1、驱动频率和马达的固有频率共振造成
2、驱动脉冲频率过低或者过高
3、驱动脉冲频率不稳定,忽快忽慢
4、带载太重,可以降低马达负载
5、马达步距太大,可以选择步距较小的马达

你看看是上面哪种可能大点呢!?

网友B:
电机振动, 首先要找到原因. 所以楼主的驱动波形可能未必能起到什么帮助.
楼上给出了好多原因, 很全面. 楼主可以逐一分析检查. 不过没有提到太多解决办法.
个人感觉:
固有频率共振有可能. 可以从机构上改变这个频率, 或者避开这个频率.
驱动脉冲频率过低和负载过轻, 也会有可能.
其他不一一叙述了

楼主:
驱动器是TB6560.改变下细分规则 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其他的我的一一去验证。。。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加减速很重要

网友A:
电机振动, 首先要找到原因. 所以楼主的驱动波形可能未必能起到什么帮助.
楼上给出了好多原因, 很全面. 楼主可以逐一分析检查. 不过没有提到太多解决办法.
个人感觉:
固有频率共振有可能. 可以从机构上改变这个频率, ...
引用 网友B:

呵呵,俺只能总结得这么全了,俺再简单说说处理办法:
振动有很多原因,多数是:
1、驱动频率和马达的固有频率共振造成
驱动频率避开固有频率,可以尝试用另外一些频率来驱动马达,看看振动是否降低?
2、驱动脉冲频率过低或者过高
频率太低,马达处于断续打嗝状态,频率太高,马达磁场建立速度跟不上也可能会振动,可以多以几种驱动频率测试测试。
3、驱动脉冲频率不稳定,忽快忽慢
这个对马达噪音影响是很大很大的,没别的好办法,就是要求把驱动频率弄稳定了
4、带载太重,可以降低马达负载
5、马达步距太大,可以选择步距较小的马达

4、5就不解答了。

网友E:
...
5、马达步距太大,可以选择步距较小的马达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俺就用过。

原设计用1.8度两相电机,半步方式(0.9度)工作步进,但振动较大。
后改用0.9度两相电机,半步方式(0.45度)工作步进,振动减小N倍。

不过0.9度两相电机市场上比较少见,比较难买~~~

网友F(2012-05-22):
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灌一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