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1SAM9260批量生产出现问题,急!

楼主(2011-03-23):
最近刚刚批量生产的9260控制板出现部分批次(1029,1037批次较严重,大概30%,其他有零星)异常现象,主要的表现是:在上电后,内核启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系统崩溃,致使系统启动不成功,无法运行应用软件。     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个实验:
     1. 在重复做了三次,一块好板和一块坏板上互换CPU,原坏板上焊接好的CPU,经过24h连续启动测试,正常,在原好板焊接坏的CPU,做连续启动测试,系统崩溃现象立即重新;
     2. 在坏板上运行代理商提供的内核uImage和ramdisk文件,现象也能重现;

   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可以得出:1. 只要是出现这个现象的控制板,一定能复现此现象;
                                        2. 原来使用的好板,不管怎样测试,都没有出现此现象;
                                       3. 在坏板上使用电吹风筒,能加快此现象的复现,且在+80°C左右,复现崩溃现象,但在好板上,加热到90多度,仍不会出现。

   我使用的方案是:9260+64M(HYNIX SDRAM)+32M(NANDFLASH)+dataflash启动

不知是否是硬件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导致不稳定,一部分可行,一部分不行,望各位高手提供下思路或有无碰到同样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CPU的问题比较小,HYNIX的SDRAM问题比较大,这个RAM兼容性不好导致。

网友A: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你要请我吃饭啊?哈哈
这个问题是比较郁闷的!

网友A:
您留个手机号多好,发个短信给你提示一下就好了,

网友A:
9260,你用什么封装的,我这里有些QFp的, 不多,100片左右。

网友B:
赶紧换镁光的SDRAM,支持工业级

网友C:
同意楼上,换镁光的芯片看看。原来ATMEL 9260的参考板里面也是用的镁光的SDRAM。如果管脚兼容的话,不妨换掉看看,效果。相对来说,这个代价也不算太大。

另外,这颗9260外面的器件都是速度比较低的,唯一有问题的,只可能是SDRAM和Flash了。SDRAM更可能是布线或者是器件本身的问题。另外确认Flash倒到SDRAM里面的代码一定是对的吗?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可能出错。

电源是否稳定,也要考虑下。

网友D:
降频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LQPF封装的,降频(Clocks: CPU 198 MHz, master 49 MHz, main 18.432 MHz)也试过,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老实说,以前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你用的是CPU内置晶体,还是外部的,这个也可能有关系。
建议使用外置32.768K.
at91sam9260b版本的芯片,和原来ATMEL提供的代码不匹配。

楼主:
目前已基本确定问题方向,电源存在问题,还需要进行验证,最终结论还不能得出。

网友A:
电源存在问题?哈哈
估计是你的电源设计功率不够或者毛刺比较多导致的。

网友A:
曾经出现过因为1.8V电流不够导致版主出现的现象。

网友C:
1.8V的话, 我的9260板上直接用AME8800MEFT就搞定了。便宜而且简单。

网友E:
"1. 在重复做了三次,一块好板和一块坏板上互换CPU,原坏板上焊接好的CPU,经过24h连续启动测试,正常,在原好板焊接坏的CPU,做连续启动测试,系统崩溃现象立即重新;
"
这该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