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到底怎么啦,施密特输入怎么拿小一字批碰下都给干扰了

楼主(2011-03-24):
本人设置定时器为PWM捕获输入功能。将GPIO设置为上拉输入(另外在IO脚那还焊接了1K的上拉电阻)
如果这时没有接到被测电路上,直接拿小一字批碰下PWM捕获都会产生捕获中断。而且每次碰都会产生中断。
STM32的GPIO不是有施密特输入功能吗,怎么连一字批碰下都会误动作呢,这IO输入未免太脆弱了吧
我已经让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因为输入肖为有微小的毛刺都会干扰到。

楼主:
难道用一字批碰一下就认为上升沿或下降沿了吗。不知道大伙有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很正常!

人体感谢信号~~~

网友B:
很正常, 人身上的 "静电" 甚至可以击坏芯片 IO 口. 请不要这样去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