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UC3843管脚6脚无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4):
UC3843管脚6脚无输出怎么回事,而且vref有稳定的5V,RT/CT有振荡波形,说明3843已经起振,为什么6脚无输出呢?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下3脚电压是多少,3脚电压超过1V,3842就关闭输出了。可能是你3843源极对地的电阻取的太高。

楼主:
测三脚电压有1.5V了,那是哪里引起的输出关断呢,是2脚电压反馈部分?

网友B:
3楼:
把图贴上来吧,谁能知道你是怎么联接的?

网友C:
查3脚取样和光耦反馈环路

网友D:
贴图分析吧,如果你的保护起作用了的话,一样会没输出。

楼主:
问题查出来,是参考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2017-07-27):
引用 楼主:
问题查出来,是参考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关注

你好友时间么
我想请教您一下uc3843管脚6无输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