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输出滤波的L值偏小

楼主(2011-03-24):
输出用的是LC滤波方式,假设理论计算并经过实验修正后较为理想的电感值为L,但是在某一次的实验中如果用的是0.5L的电感,那么对整个电源哪些会产生影响?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路。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单端反激式电源的话, 那么应该是你负载带不动了!L挺关键。我新手意识到的, 哈哈

楼主:
俺用的是全桥拓扑,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2# maychang

网友A:
6楼:
全桥的话,输出滤波电感过小,将会使电感储能不足,在输出电流较大时纹波变大一些(这个影响还不是太大)。而输出电流较小时电感电流断续,此时反馈可能不稳定。

楼主:
喔,是这样的,谢谢了!

楼主:
最近在看Abraham pressmen写的有关开关电源设计一书,里面提到对于桥式拓扑,假设在输出电压、纹波这几个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设计的电源输出电流越大,那么这个L值则可以越小。这又该如何了解呢?

网友D:
最近在看Abraham pressmen写的有关开关电源设计一书,里面提到对于桥式拓扑,假设在输出电压、纹波这几个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设计的电源输出电流越大,那么这个L值则可以越小。这又该如何了解呢? ...
引用 楼主:

电感储能的能力~

楼主:
厚着脸皮再请教一下,反过来的情况如果用的电感L值太大,那么又会导致什么可能的情况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