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楼主(2011-03-24):
我们在做USB高速数据传输的时候,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用USB转串口的方式,这种方法对设计者来说只是具有RXD和TXD的普通串口而已,非常简单,但是速度低且要安装驱动程序;另一种就是使用纯USB的方式,这种方法复杂的USB协议对大多数设计者来说比较困难。
如果能够设计出对于设计者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并行外设,但是能够完成USB高速通信的功能的芯片,设计者只要完成对芯片的简单设置及检测USB是否连接,而不要关心那些复杂的USB连接过程和USB协议,本人认为这样的芯片比那些USB转串口的芯片还要有市场。
不知道市场上是不是已经有了???

网友A:
看得云里雾里的, 楼主到底是要USB转换芯片, 还是要跳开 USB 协议, 重新设计一个协议?
usb 是个多从机高速数据传输的优秀协议. 有着公认的优越性.
当然其他好的数据传输协议也很多.
另外, 不管什么通信方式, 总需要一个完备的通信协议.
而楼主应该清楚地看到, 现在 "并行" 通信, 正在逐步被 "串行" 所代替.

楼主:
你没有弄清我的意思,USB协议部分由芯片完成。看明白再回答也不迟!!!

网友B:
你没有弄清我的意思,USB协议部分由芯片完成。看明白再回答也不迟!!!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芯片,估计也不会有,因为用硬件实现USB协议成本太高,而且不通用,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