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路的待机电流和工作电流

楼主(2011-03-24):
(无正文)

网友A:
取一个周期,也就是评估出待机的时间长度和工作的时间长度,然后求取平均值就好了

网友B:
“测量电路的待机电流和工作电流”
电流表串联在电源电路中,让电路工作于待机状态或工作状态,读取电流表读数就是了。

网友C:
将电流表串在设备的电源回路里,注意测工作电流时应采用尽量大的量程,避免电流表内阻的影响,只要分辨率够就行,测待机电流时先将设备转成待机态,然后迅速切换电流表量程,因设备中有电容存在,只要待机电流足够小,瞬态断开电源不会有影响(切换量程时会发生瞬态断开的现象),待显示稳定后,电流表指示的数值就是待机电流。如果切换量程时会导致设备失电重启什么的,可以在设备电源输入端上并个适当容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