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220v转换到AC110V的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11-03-24):
各位兄弟姐妹:
  目前兄弟我有一产品出口要做商检,对方的电压是110v/60hz。而公司比较小,没有变频器。这个电流换算有没有公式可用。负载功率是回定的。请诸位提供帮助!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侠赐教!急!

网友A:
先要看贵公司产品是否能够工作于110V/60Hz。

楼主:
我用的是开关电源提供给直流负载。但有一负载是交流的。我们就更改负载使它适用于110v/60hz的。

网友A:
4楼:
实在看不懂你这句话:
“我用的是开关电源提供给直流负载。但有一负载是交流的。我们就更改负载使它适用于110v/60hz的。”
不知道有人能看懂否?

楼主:
是我说的不清楚,产品上有两种负载。一种直流的,一种交流的

网友B:
也不知道到底楼主想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描述确实很不清楚,都用了开关电源,只要开关电源设计成能够支持110V的输入就可以了,至于交流负载,楼主还是交待清楚细节为好。

网友D:
楼主的设备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发热丝,直接接220V交流电。
另一部分是控制模块,通过开关电源把220VAC转换到目标电压。

现在更改发热丝,使之适应110V,然后,问问110VAC开关电源的电流有多大?

这种情况,如果开关电源效率不是很低,基本上电流是原来的两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