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位机。

楼主(2011-03-24):
公司最近想做一套工装检测线路板是否正常。并在上位机显示出结果。我知道这方面的检测有针床。但公司产品杂针床成本高。
线路板的主要是电机马达的驱动电路和信号反馈电路。一共有22路电机。
请问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单片机?最好51的
另外下位机的软件方案该怎样设计?

网友A:
针床是用于检测PCB或高密度板级产品的,测试工装用探针连接电路板的IO即可,根据电路的的性质和功能模拟实际工况即可,至于用什么MCU,这要看具体电路的细部功能了,IO不够可以扩展,主要选型看程序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