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普通IO口通信应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11-03-24):
如果线长有2米或以上的话,又该怎么去抗干扰?

网友A:
提高电压,加驱动,降低频率

网友B:
最近做了两个控制卡,用的3线通讯+片选,速度大约350kbit/S,很可靠,不过距离近。

楼主:
首先说提高电压吧,单片机多为5V或3.3V的,如果用光耦提电压,那就做不了双向的了,不知道还没别的方法提压。
双机通信一般来说都有一个固定的频率,但是三线通信也可以做到不是固定的频率(这种通信比较方便,但抗干扰不好)。

网友A:
双向通过两个单向通信来做,类似于UART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