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3-24):
DXP中可以在原理图中一步操作将10件二极管的封装都改完吗?

网友A:
可以,操作比较麻烦而已,先选择其中一个,然后右键,在右键里的第一个选项,查找相同类,再在找出来的对话框中的封装属性项中修改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