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微分电路相位超前应该怎么理解,一直没理解透

楼主(2011-03-24):
问一下微分电路相位超前应该怎么理解,一直没理解透

网友A:
应该说完整:微分电路中,电流超前于电压。

楼主:
应该说完整:微分电路中,电流超前于电压。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微分电路中,电流超前于电压。----------因为电容电流超前于电压,输出信号是在电阻上反映的,这样就相当于输出信号是电压超前电流的。 但是从输入输出信号看,假设输入信号电压电流相位一致,那输出信号不过是电压相位不变,电流滞后啊。怎么回相对于输入信号超前呢!

网友B:
to LZ:

最好列方程求解,再分析结果。这才是正道。凭空想象,通常会不着边的。

楼主:
谢谢HWM,高数不好啊:(

网友A:
“但是从输入输出信号看,假设输入信号电压电流相位一致”
这个假设不能成立,根本不存在。

楼主:
maychang老师,那分析的时候输入信号应该看成什么样的,按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析

网友A:
谁也无法知道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

分析电路,输入函数常用正弦函数,或阶跃函数(亥维赛函数),或单位脉冲函数(狄拉克函数)。

网友C:
把微分看成高通,高通的波特图在0.1f(特征频率)前的低频处超前约90度,在f处超前45度,在10f处相位几乎接近了。这种近似误差在0.1f,10f处最大。微分时必须工作在f之前频率范围。

网友D:
不是有j这么个玩意嘛,如果x/y=a+jb,a>=0,b>0那么x超前y,如果a>=0,b<0则x滞后于y

楼主:
微分所说的超前是输出电压超前输入电压,还是输出电压超前输出电流?如果是输出电压超前电流,那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E:
微分器是将输入信号求微分,比如正弦函数微分就变余弦了,余弦就朝前正弦90度了。

网友F:
电路里面超前、滞后都是说电流超前、滞后电压的

网友G:
貌似华成英的模电书中 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