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没有单片机高手吗?请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1-03-24):
大家好,我的单片机开了看门狗,开了LV,正常情况下如果出了问题是可以正常复位的,现在假设不能正常复位,我想做一个电路来判断是否单片机已经死机,同时因为客户要求我在单片机死机的情况下有个干接点输出,也就是可以控制一个继电器,让这个直流继电器吸合,目前我的想法是让单片机一个脚不停的输出高低电平,在芯片外面做一个高通电路来控制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这个高通电路电容怎么选啊?芯片输出频率要多大啊?或者有更好的电路请指点:) 多谢多谢了

楼主:
不会吧?高手们请赐教啊,不要这么含蓄吗?:sleepy:

网友A:
LV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电路板上直接用一片看门狗芯片,片内的看门狗不可靠,单片机死掉了,看门狗也跟着死掉了,起不到作用。

楼主:
电路板上直接用一片看门狗芯片,片内的看门狗不可靠,单片机死掉了,看门狗也跟着死掉了,起不到作用。
引用 网友B:

感觉内部看门狗还是可以的,试出无数次单片机死机,但是还是又重启了

网友B:
除非是硬看门狗,片内自带的看门狗,单片机死机了,它是跟着一起死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你这个一直输出高电平的放在程序哪里,才能保证死机了能识别

网友D:
控制继电器的管脚正常时输出脉冲信号,经过一个电容耦合后,再滤波滤成直流控制三极管。这样单片机死机后管脚一直输出固定的电平,从而无法控制三极管。选择电容的交流阻抗不影响脉冲信号的传输就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lol

楼主:
除非是硬看门狗,片内自带的看门狗,单片机死机了,它是跟着一起死了。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里面的狗就是硬件狗啊

网友E: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lol
引用 楼主:

请楼主遵守网络潜规则:问题已经解决就应该把解决办法公开出来。然后结贴。

别一味的索取而不分享哦。

就像某个段子里说的: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楼主:
呵呵,就是用普通RC高通电路做的一个滤波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