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TX-1C 学习板一直提示给MCU上电

楼主(2011-03-24):
原来用STC ISP能下载,现在不能下了,总共才下载了300多次。现在点下载后串口线灯也亮,但就是下不下来,原来下到板子上的程序也能运行,但拔掉STC89C52RC后,就不能运行了。一直提示给MCU上电。把P1.1P1.0接地也无济于事。请问高手们知道什么原因吗,如果是芯片锁死的话,是什么原因造成锁死的呢,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锁呢?还望有经验者不宁赐教,谢谢。

网友A:
“但拔掉STC89C52RC后,就不能运行了。”   你把CPU弄掉了   板子怎么跑呢?   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B:
电源线坏了吧:L

网友C:
电源线可能不会坏的,STC的ISP软件提示:请给MCU上电不是说你的板子缺电的意思,可能是串口不稳定等原因造成的。你可以在ISP软件上面将那个“最高波特率”设置低一点看怎么样,最低可以设到1200。
===========
另:你那个STC的片子不存在锁死的说法吧!

网友D:
STC系列单片机在销售给用户之前,已在内部固化有ISP系统引导程序,LZ有可能将单片机内部已固化的ISP系统引导程序擦除,造成无法使用STC提供的ISP软件下载用户的程序代码

网友E:
坏了,很淡定地换个片,很正常。

网友F:
com口对不对?
重新修改com口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买了块MCU,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