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sprintf函数的 请进

楼主(2011-03-24):
本人要用sprintf函数将整形数据转换成字符型数据用于液晶显示 使用一次正确 连续使用sprintf两次 问题来了
unsigned char table_miao[];
unsigned char table_fen[];

unsigned int miao,fen;

miao=123;
fen=44;

如果只使用一次
sprintf(table_miao, "%d",miao);
很正确table_miao[]="123" 液晶显示也是123
但连续使用两次
sprintf(table_miao, "%d",miao);
sprintf(table_fen, "%d",fen);
问题来了
table_miao[]="144"
table-fen[]="44"

哪位大侠可以帮助下吗? 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unsigned char table_miao[16];
unsigned char table_fen[16];

网友B:
楼主好好看看C指针这方面的书,这是新手经常碰到的问题,第一次可以成功输出没让你死机就不错了。

网友C:
unsigned char table_miao[];
unsigned char table_fen[];

填入长度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塞 OK了   多谢多谢啊  看来我的看看研究研究 c指针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多谢了  已经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俺这就按 啃 C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