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运放的应用疑问

楼主(2011-03-24):
请问:我打算使用MCP606作为放大电压信号用。当被测电压为0~0.1mV时,放大600倍或更大;当被测电压为0.1mV~10mV时,放大150倍;当被测电压大于10mV时,放大50倍;使用同一个运放,放大倍数通过模拟开关切换,不知这样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使用模拟开关切换来改变放大器的增益,需要检查模拟开关的各项参数如漏电流、导通电阻等等是否满足你的要求,没办法说“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可以搭个电路试试SGM4782模拟开关,导通电阻0.5欧姆,将两路并联起来用,导通电阻就是0.25欧姆,漏电流最大1uA.
另外MCP606失调电压有点大,放大0.1mV以下的信号恐怕有难度,如果对功耗要求不高的话选择SGM8551吧,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在4uV,最大24uV。

楼主:
谢谢DX们的意见!

我需要检测0~10A的负载,打算通过模拟开关来切换不同的负载电流情况。不知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B:
以前我用欧姆龙的Relay做过类似的一个测试版,切换不通的放大倍数,Relay的导通电阻比模拟开关大多了。
当然要看产品的精度要求,可以先试试模拟开关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