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 新手求大虾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1-03-24):
要将AC220V,50HZ的市电通过电容加压,桥式整流,滤波,稳压。是输出为DC12V,10A。不用变压器,要求低成本。下图我只能得到120MA的电流,怎么把电流放大啊。求指点。。。。。

网友A:
“输出为DC12V,10A”
别想了,成本上考虑,安全上考虑,都不合适。
老老实实用个变压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老板硬要我想办法搞,但是自己能力有限啊~~~纠结。。。

网友A:
3楼:
你们老板让你把月亮摘下来,你纠结不?

对老板说:成本比用变压器高,估计他能够听进去。老板一般对花钱很敏感的。

网友B:
就算是做非隔离,这个功率级别还是建议你用buck。

网友:
给你说吧,你这个电路的电流是输入电压/电容容抗,你算算你要用多大的电容。这是个死值,给你们老板说说,行不通。

楼主:
所以我想就用2.2uf的电容,再到后面放大电流嘛。。 6# 99826067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2012-07-24):
所以我想就用2.2uf的电容,再到后面放大电流嘛。。 6# 99826067
引用 楼主:

你把神仙请下来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D:
阻容降压,要得到12V 10A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么你老板有问题 要么你没明白你老板的意思,听错了

网友E:
少年啊你要明白电源是放大不了的。.

网友F:
开关电源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