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别人的一个提问,没人回答,特在这里询问下,mos管

楼主(2011-03-24):
假如一个MOS管耐压为55V,ID最大为80A,
比如说有一个负载工作电流要求是这个MOS管由于VSS有55V,降到24V实际应用中,
那么大工作的时候电流是不是可以容忍更大呢?
比如说某一MOS管 正VDSS为55V,VGS等于10V时,温度25度,ID是80A
那么这一MOS管工作在VDSS24V时候,,VGS等于10V时,温度25度.这个最大ID还是80A吗.或者说是不是大于80A很多,比如变成100A

还有一个问题看图片

在ID中有五项不知道各表示什么意思
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为
Drain Current
Continuous (TC < 144oC, VGS = 10V)        参数都是80A
这两项我猜的意思是最大连续ID电流为80A,TC不知道是什么温度小于144度,是芯片内部温度,还是外部温度
第三项
Continuous (TC = 25oC, VGS = 10V, with RθJA = 62oC/W) 后面参数是15A
ID在25摄氏度时候难道是15A吗?仅是猜测
第四项
Pulsed
脉冲开关状态下的ID电流

网友A:
仍然不能超出,因为器件内部结构本身有载流能力的限制。

网友A:
Tc是指结温,即内部管芯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