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错EEPROM了,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11-03-24):
用了一个网上下来的hex2bix,用起来很方便,不过出来的iic应该有问题,下到EEPROM后,系统不识别,连VID,PID都不显示,只是unknown device,求助大虾们,怎么重新写EEPROM?

楼主:
是68013的芯片

网友A:
1)可能是命令行用错了
2)可能是KEIL编译环境的选项有问题

网友B:
将某个数据线强制对地短路,再上电。然后不短路,就可以重新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