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mA传输接口处的抗干扰元件

楼主(2011-03-24):
请教4-20mA传输接口处的抗干扰元件

有一个元件不认识,像各位请教
我这里有一块4-20mA变送的电路板,从4-20mA的线(直流电源供电)进来后就进入一个4个引脚的小方块,表贴的,5mm*5mm的大小,大约3mm的高度,用万用表量还是两对引脚,每一对是相通的,

请问这个东西是什么器件?共模电感还是EMI滤波器,

谢谢

网友A:
就是个桥堆,整流全桥而已。

网友B:
不是桥对,是一个隔离的东西

网友C:
应该是隔离用的电感什么的

网友D(2011-05-04):
上图请高手分析

网友E: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也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从4-20mA的线(直流电源供电)那就应该不是整流全桥,是隔离电感、滤波电感可能性多点

网友F:
电流控制模块IC

网友F:
进口产品例如在线液位计、温度计等。

网友G(2011-06-03):
应该是电感。

网友H:
都错了 是恒流源

网友I:
扼流圈,抑制共模干扰的!!
LZ抄袭??我比较不爽……

网友J:
LZ抄袭??我比较不爽……

嘿嘿

网友K(2014-12-30):
应该是工模电感!!

网友L:
4-20mA传输接口处的抗干扰防护一般如图

网友M(2015-02-06):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工模电感!!

应该叫共模电感。抑制共模信号用的
其实就是个1:1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