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1-03-24):
自己做AT89S52的板子玩玩,请问用什么办法给AT89S52下载程序?

网友A:
自己做下载线或去买都可以,AT89S52支持在线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买个编程器的方法是不可能了
二:能否用串口的ISP下载?我用MAX232做的,用ISPlay下载,报错(不能检测到器件)

网友B:
直接用USB接口 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USB接口实现?这个我不会,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自己做编程器似乎问题很多的,用串口的能简单的点...

网友B:
6楼说的对  淘宝网上很多的 USBISP下载线  在下载个软件就ok 了

网友D:
ATEML的 自己能做下载器?不能吧...STC倒可以

网友E:
都可以自己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74HC373做的,25D并口,用ISPlay 1.5传输,可就是不能识别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