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直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如图所示,直流电源48V,负载正常工作电流为100mA,当出现故障时,流入和流出的电流将不一致,相差1mA。 现在要做的是:检测左右两侧电阻上电流是否相等,如果出现电流差为1mA,就认为出现故障了。由于电阻为50毫欧,从而导致电阻上的电压也很小,向高手请教。
注:检测电路的工作电源从A0+和B0-之间取。

向高手请教!!

网友A:
推荐用斩波稳零运放做放大,后面就自己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