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高通滤波,C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1-03-24):
电容在前在后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funk:这问题。
当然有区别,Vin总要接信号源的吧,Vout总接负载的吧?接上一看不就清楚了?

网友B:
电阻在前面 才叫高通滤波吧

网友C:
无语,当然是第一个了

网友A:
无语,当然是第一个了
引用 网友C:

如果考虑前级的输出阻抗和后级的输入阻抗,那么右边的那个也可以做高通滤波器。右边的到地的电阻对前级来说相当于减小了负载

网友D:
这是高通滤波电路图,电容通高频阻低频,所以电容要在前面

网友E:
把电容看成一个阻抗=1/Cwj的电阻,那么就知道选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