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问题 光耦的输出和输入线平行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24):
新手画了块PCB,帮忙看看问题  我布线哪里不好帮忙看看 谢谢

这样的布局,会使第一个的光耦的输出,和第二个光耦的输入线平行,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

UI_[67(Q3%I9]9S)OD@JC_M.jpg (216.69 KB )

网友A:
初看一下,很不错。
边缘的插座走线可以再粗一些。

LZ应该提供的更详细一些,比如工作频率,供电电源等

网友B:
插座的线可以粗一点吧!!!

楼主:
那我一会把输入的线加粗  还有什么问题呢   帮忙看看  谢啦
铺铜了。。。

网友C:
用了光偶吗,我看一排排像是,如果一排排是光偶,那这个板子确实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用的光耦  为什么没有用呢????

楼主:
为什么用光耦板子没用啊。。。

网友D:
光耦两边不需要隔离吗?

楼主:
光耦并排放置不可以吗???

楼主:
这个原理有问题吗??我布局有问题?

9Z6XWB94ND(6MY}4N@L1_2N.jpg (67.92 KB )

楼主:
这个布线毁了   重新布局了。。。。杯具。。。

网友E:
光耦的作用就是为了隔离,但好像你的板子,没有隔离开,电源共用,地供,隔离就成了摆设。

网友F:
原理图上没体现出光耦电源来
全是输入没有输出么?光耦单独做个电源吧
不然确实没用

网友G:
做PLC?
布局没章法

网友H:
三分天注定  不错啊

楼主:
新画好了   这回光耦还有问题吗???  求高手

请教

随便看看布线  布局怎么样   谢谢!

UI_[67(Q3%I9]9S)OD@JC_M.jpg (216.69 KB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改了布局布线  光耦还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布局布线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改了布局布线  光耦还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布局布线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