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截止态的“导通影响”

楼主(2011-03-24):
如图,N沟道MOS管门极接地,源极在0~3V电压浮动时,对漏极有何影响?
请精通器件原理的高手赐教。
“理论”上是截止的,应该是“高阻态”,没有影响。实际应用中我发现有一定影响。

网友A:
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影响。

楼主:
具体来说,就是SIGNAL端上两个东东在通信,由于这个MOS管是截止的,源极的电平应该是不会影响到signal端。
实际现象是源极电平弄到3V,通信就可以成功。源极电平弄到0V,通信就有一定失败率。
再描述下signal端通信的一些特质:signal端是单方向的时钟信号,总是从一方到另一方。
另外发现signal端如果弄个肖特基管,反向接到地,也会影响其通信。

我初步感觉是截止的MOS管、截止的肖特基管都有寄生电容,影响了时钟信号,造成信号过冲、变形等。
发现接上示波器来观察,通信就好了,呵呵。接一个20pF级的电容也好了。

补充一点:MOS管和肖特基管都是通过一条长线(20cm)再插入到被扰通信线上的。而示波器和上述20pF是直接连到被扰通信线上的。

网友A:
别的现像暂不讨论,仅说这句“另外发现signal端如果弄个肖特基管,反向接到地,也会影响其通信”
注意功率MOS管内部也有个二极管。

网友B:
各个引脚在工作状态下的电平不说没法讨论

楼主:
LS兄弟注意这句:signal端是单方向的时钟信号。也就是说一方是推挽输出,输出时钟信号,另一方是输入态。

网友C:
能否描述一下 signal 上电平变换范围?

楼主:
signal 上就是0~3.3V的数字信号

网友D:
有的MOS好象G要比S低一些才能完全截止的......楼主的MOS是否有此问题?

网友E:
楼主没看到器件内部DS脚间的二极管?

楼主:
这个二极管是否有很大寄生电容?
10楼的方法,加负压偏置是否可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