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个缓启动电容加在哪效果更好?

楼主(2011-03-24):
(无正文)

网友A:
从最终的效果来说,都是一样的。
从原理上来说,则不同。C92是控制MOSFET的G,而C156则是一个MOSFET开通上电以后的滤波电容。

至于哪种更适合呢? 我选择C92的方法,从源头解决问题。

网友B:
G端对地加个电容

网友C:
感觉这两个电容都跟你说的反复重启没什么关系。

网友D:
应该是前面的保持信号的时序问题。

网友E:
觉得C92好些,R82压降由小增大,gs电压达满足条件后mosfet开通,比不加电容时延长开通时间。gd间加电容,除了滤波不知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