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助学板ADC程序

楼主(2011-03-24):
如题,附件为鄙人的一个简单模数转换ADC程序,基于库操作。
    初始化步骤:1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ADC1);   配置复用管脚功能。
                     2 DrvADC_Open(*,*,*,*,*);  配置工作模式、转换速率等。
                     3 DrvADC_StartConvert();    开始转换。
                     4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chanel)  读取转换数据。

    问题: 数据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注:使能 ADC功能前,模拟输入引脚输入类型.”,但我在程序里把“模拟输入引脚输入类型”注释后,程序还是正常运行,有朋友讨论一下么?

网友A:
...
问题: 数据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注:使能 ADC功能前,模拟输入引脚输入类型.”,但我在程序里把“模拟输入引脚输入类型”注释后,程序还是正常运行,有朋友讨论一下么?
引用 楼主:

程序能正常运行,不等于ADC转换结果正确!
应严格按照官方数据手册上的要求操作,即“注:使能 ADC功能前,模拟输入引脚必须设置成输入类型。”

网友B:
哈哈楼主是用中断方式的~学习了~

楼主:
晕,被秒杀了,同时回复的:L

网友B:
多亏楼主提醒,俺的例子要改改~

楼主:
恩,神农写一个较详尽的吧: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