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的处理速度和系统主时钟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03-24):
常见ARM7的处理速度是0.9MIPS(Million Instruction per Second)就是每秒0.9百万条指令。
而系统主时钟为20MHz~133MHz 。
处理速度和时钟有关系吗?可以不可以理解为 各个指令需要的时间不同,所以处理速度和时钟基本没关系。

楼主:
系统时钟决定ARM处理速度吧,至少各个指令又需要不同的指令周期

网友A:
0.9MIS是最大吧?
指令的运行必须是得有主时钟的,主时钟一个脉冲,CPU就执行一条指令(虽然比这复杂得多,但是可以这样理解吧),所以CPU的处理速度是根据主时钟来的。

网友B:
cpu的频率一般是系统总线的整数倍,通过倍频技术可以升到想要的CPU频率。但是由于arm7本身体系结构的缺陷造成了效率的降低,所以实际MIPS的计算要结合具体AMBA总线上各部件的设计,对于复杂运算来说能有号称的0.9的一小半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