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老是弹出一个窗口,怎么解决?

楼主(2011-03-24):
最近刚接触PIC单片机,在用MPLAB IDE编程时,软件总是弹出一个窗口,上面写着
the extended cpu mode configuration bit is enabled, but the program that was loaded was not built using extended cpu instructions.therefore,your code may not work properly.
看了半天也看不懂什么意思,编译程序的时候可以通过,但也会弹出这段话,请各位高手看看,我的这个是哪里做错了或配置错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可能是:extended cpu mode 这个模式在有些情况下是不支持的,如果你把芯片强行配置字设定为extended cpu mode模式,那么你的代码可能不能正确运行

网友B:
说的直白点就是如果没有用外部总线,就要在config里禁止外部总线如图所示

网友C:
这段话的意思是:扩展CPU模式配置位已启用,但已加载的程序是,不是建立使用扩展CPU指令。因此,您的代码可能无**常工作.

网友D:
可能你的配置字里使能了扩展模式,但你编译器的编译选项里没有选,编译时代码是按非扩展模式编译的,所以给你警告
PIC18的扩展模式支持一些扩展指令,如:ADDFSR, ADDULNK, CALLW, MOVSF, MOVSS, PUSHL, SUBFSR and SUBULNK等

网友E(2012-05-18):
在main 函数前加这样一句,就OK了。
#pragma config XINST=OFF

网友F(2013-03-07):
以下只针对PIC18F单片机:
在#pragma config XINST=ON的情况下,应在菜单Project--built option--project下将MPASM/C17/C18 SUITE选项卡的extended mode打勾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