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带负载电压浮动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如图所示,电路搭好之后都会出现带负载之后电压有所下降的问题。
小弟新手,刚刚学习开关电源这块! 请问坛子里的大虾们都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正常。
第一,你使用3.9V稳压管作为基准,没有放大环节,反馈量很小。而低电压的稳压管特性相当“软”,即电压随电流变化而产生的变化比较大。
第二,除电压取样这路之外其它各路,本来稳定性就比取样那路差,估计你的变压器是各二次绕组一个一个叠起来绕的,到初级的距离各不相同,这样绕的电压稳定性更差。

网友B:
1、你可以改用431做反馈;
2、采用并绕或多路反馈;

网友A:
伟林所言甚是。

楼主:
我拆开变压器看了, 果然是叠加绕的。
请问并绕怎么绕? 是把二次侧铜丝并在一起绕么?还是说在同一层绕?
反馈取在12V是不是会效果好点?

网友C:
我想问,并联在二极管的电阻电容的值是怎么选取的呢?为什么有些电路有,有些电路没有呢?我觉得是用来防止漏感的电压尖峰的,对吗?但是值怎么算就不知道,还有,并联在光耦的那个电阻,怎么选值呢?还有,就是上面的问题,把二次侧铜线一起绕吗?这样会好一点吗?初学者,求指教

楼主:
楼上的, 并联在整流二极管上的R C 是吸收电压尖峰的,其实我觉得在输出端并联一个合适阻值的电阻也可以实现这个作用, 不知道对不对。
光耦旁边的电阻是可以算出来的,光二极管导通的压降大约1V多,主要起到个限流作用吧。
同时新手, 求真相 呵呵、

网友C:
我知道了,那个电阻是为后面的tl431工作提供工作电流的,电阻可能不可以把,电阻的话可能吸收那个尖峰电压会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