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关于MOS管问题

楼主(2011-03-24):
现在关于MOSFET我有个疑问,PWM控制MOS管
1.在开关电源中作开关作用,
2.而在有的恒流电路中又是控制其电流的,

请问这两种用法有什么区别?怎么实现的?

楼主:
请高手们赐教!:sleepy:

网友A:
因该都是  做 开关 作用!  只是叫 法  不 一样 !

通过 改变 占空比  来 改变 量  的大小!

网友A:
LZ  的  问题  可能不是  MOS管的  问题

因该 是 PWM  应用 的  问题!

网友A:
另外 免高:handshake

网友B:
PWM控制MOS导通,一般有两组。通过调节占空比来将高电压转换为自己需要的低电压。

网友C:
因该都是  做 开关 作用!  只是叫 法  不 一样 !

楼主:
恩`我也觉得都是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