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电容储能如何使用的问题,有图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下面两个图中的电容
1.各个电容的作用是是什么?
2.如何选择电容?如材料、容值等等。
MIC5209BM和AMS1117-3.3都是稳压器,两图的输入电压都是6V

网友A(2011-03-24):
10uF以上的电容叫滤波电容,用于滤除交流纹波,0.1uF的则是去耦电容,用于旁路高频噪声,对于线性稳压电源,前者用铝电解电容,后者用陶瓷电容。

网友B:
很多电子产品中,电容器都是必不可少的电子元器件,它在电子设备中充当整流器的平滑滤波、电源和退耦、交流信号的旁路、交直流电路的交流耦合等。由于电容器的类型和结构种类比较多,因此,使用者不仅需要了解各类电容器的性能指标和一般特性,而且还必须了解在给定用途下各种元件的优缺点、机械或环境的限制条件等。下文介绍电容器的主要参数及应用,可供读者选择电容器求购种类时用。
1、标称电容量(CR):电容器产品标出的电容量值。云母和陶瓷介质电容器的电容量较低(大约在5000pF以下);纸、塑料和一些陶瓷介质形式的电容量居中(大约在0005μF10μF);通常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较大。这是一个粗略的分类法。
2、类别温度范围:电容器设计所确定的能连续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该范围取决于它相应类别的温度极限值,如上限类别温度、下限类别温度、额定温度(可以连续施加额定电压的最高环境温度)等。
3、额定电压(UR):在下限类别温度和额定温度之间的任一温度下,可以连续施加在电容器上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或脉冲电压的峰值。电容器应用在高压场合时,必须注意电晕的影响。电晕是由于在介质/电极层之间存在空隙而产生的,它除了可以产生损坏设备的寄生信号外,还会导致电容器介质击穿。在交流或脉动条件下,电晕特别容易发生。对于所有的电容器,在使用中应保证直流电压与交流峰值电压之和不的超过直流电压额定值。
4、损耗角正切(tanδ):在规定频率的正弦电压下,电容器的损耗功率除以电容器的无功功率。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实际应用中,电容器并不是一个纯电容,其内部还有等效电阻。对于电子设备来说,要求Rs愈小愈好,也就是说要求损耗功率小,其与电容的功率的夹角δ要小。这个关系用下式来表达: tanδ=Rs/Xc=2πf×c×Rs 因此,在应用当中应注意选择这个参数,避免自身发热过大,以减少设备的失效性。
5、电容器的温度特性:通常是以20℃基准温度的电容量与有关温度的电容量的百分比表示。
6.
铝电解电容器是最简单的电池,而且有充电快,容量大等优点。

网友C:
概念上要纠正一下:这些用法的电容,原则上不应叫做储能。

网友D:
滤波电容其实相当于1个电流存储器,或者说成一个大水池,由于具有较大的容量,可以将电源上游的电压变化进行平滑,就比如说水池上游的水忽大忽小,但是水池的开口是基本不变的,那么输出的电压变化也将平滑。具体电路里可以用RC决定的时间参数的来判定。
去耦电容(小电容)则是为了让高频的杂波通过电容进入到地,以防止高频杂波干扰到工作电路。可以大致的取电容的阻抗计算来看为什么去耦需要用小电容,进一步还涉及到ESR(等效电阻)这些东西,楼主自己去查baidu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