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初始化

楼主(2011-03-24):
在我的103系统里,如果先给AD上电(写ADON位)再初始化,只要写CR2的DMA位或者ALIGN位,都会导致SR的EOC位和STRT位有效而进入中断,只好把上电放在初始化的最后,这是为什么?
在写ADON位或者写SWSTART位启动转换后,能够正常进入中断,但是读DR后不能清除SR的EOC位,这是为什么?

楼主:
想起来了,SR的EOC位看上去不能清除是因为我设置了CONT位的原因。

网友A:
呵呵, 有好多硬件的设置是相互关联的, 使用中要象楼主一样多加留意咯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STM32系列MCU的ADC做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