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48V怎样降到DC5V?

楼主(2011-03-24):
要用到DC5V电源,只有 DC48V供电,请教DC48V怎样降到DC5V,电流要达到60mA?

网友A:
如果不需要隔离,很小的功率,满足此要求的DC-DC芯片大把。
市场上也有可直接使用无须任何外接元件的模块。

网友B:
用7805就好了,记得输入串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C:
要求隔离时可选用小功率的DCDC模块,国内好多品牌都有在做~
不然就做个BUCK电路最简易,零件少
楼主还没有讲要使用到多少功率和其它要求呢?

网友D:
寻找降压的DC-DC芯片ok,推荐DIODES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