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03-24):
我做的一个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在测试程序中,让继电器以1次/S的频率不停地开合,等过几十分钟后(有时连续几小时都没问题,有时甚至不到十分钟,不同的电路板表现出不同的时间特性,),电路有时候会停止工作,继电器就固定在开或是关的状态。请大家帮忙看看电路是否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A:
停止的时候,单片机输出的脉冲还在么?

楼主:
停止的时候单片机没输出了,通过总线查找这个模块也找不到了。重新上电后又能找到。

网友B:
MCU死机了,把继电器换成LED,测试一下

网友C:
Q1的b极对地下拉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D:
MCU死机了,把继电器换成LED,测试一下
引用 网友B:

感觉对,打开看门狗!:)

网友E:
感觉是继电器动作造成mcu死机,楼主可以按ayb_ice的方法测试一下。

楼主:
今天反复测试了一下,发现MCU没死,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总线也找不到设备,但是过一段时间又能找到(不需要断电)

楼主:
以前使用ULN2003作继电器驱动的时候没这个问题,当时为了测试继电器的机械寿命,曾经让继电器不间断地动作5万次,电路都没出问题。
所以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继电器驱动电路有问题呢还是因为CPU抗干扰能力不够。

网友C:
是你的S8050驱动没有弄好。

网友C:
Q1的状态在不改通的时候可能通了,该断得时候没法断。

网友C:
加Q1的B极加10K的下拉,再试试,然后重新调整下R4的阻值。

网友B:
继电器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
Q1的基极电流实测为6.2mA,继电器电流实测为42.5mA

网友F:
估计是程序问题...都经过光耦驱动了,单片机怎么可能因为1S/次的继电器工作频率而死机
中断处理,子程序返回,寄存器翻页都看看,是不是数据错了..这样的确会导致不同时间的死机

网友B:
基本肯定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网友G:
我一般直接用DTC114TSA

网友H:
"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总线也找不到设备"说明MCU程序已跑飞。有光耦隔离继电器不会影响到MCU.除了你不是使用两个独立电源。程序出问题也有可能,如果你认为是干扰问题,可以在MCU的电源输入端加个100UF的电解电容和104电容,这样有可能把干扰虑掉。

网友I:
应该是你驱动电路的问题,以前我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达林顿管做过实验,感觉一个三极管驱动能力不够,你可以试试用两个三极管搭成达林顿试试。

网友J:
赞成10楼19楼的意见

楼主:
电源是比较干净的,纹波只有不到50mV。
我做了个实验,就是将继电器这块板和MCU这块板之间用排线连接,排线长20cm左右,之后连续运转很长时间没出问题,但是去掉排线将两块板直接插接相连(在设计上两块PCB之间使用2.54mm间距的双排针相连),运行时间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发生问题。
难道是因为继电器会产生射频干扰?很头痛!

网友K:
单个三极管驱动能力没有问题
关键选好管子
另外基极电阻选好

网友K:
你的基极驱动电路结构似乎有问题啊

网友K:
你的基极驱动电路似乎有问题啊

网友L:
"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总线也找不到设备"
显然是继电器干扰到MCU了,MCU reset了,所以过一段总线又能找到设备
控制大电流信号通断,继电器会产生很强的干扰,估计是布局不合理,导致插针附件容易受继电器干扰同时将干扰传到MCU板,比如控制IO离MCU Reset或晶振脚比较近等等原因都可能导致MCU程序跑飞(看门狗重启)或直接印象Reset脚而重启

网友M:
把三极管发射极和电源地端拉一根线试一下。

网友N:
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以前我做过类似的光电传感器,频率比这个高多了,而且控制的是市电

楼主(2011-05-04):
具体从软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看就是:主程序没有问题,但是程序调用的参数(比如说定时时间)混乱,原本为不同数值的扇区,都变成FF了。

网友O:
这种情况   我也遇到过   实际上就是缺少看门狗

楼主:
查表指令里的数据全都是FF了。
我还发现个问题,在继电器不停地开关过程中,还可以人为地制造故障,就是原本跑起来正常,用手一触摸任何某个IO端口,立马就出故障,继电器停止循环开关。
整个过程中,用示波器监控电源、IO端口等均未发现任何异常。

网友P(2020-11-23):
和继电器的型号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