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有没有双频率的 50/60HZ

楼主(2011-03-24):
RT
单相电机有没有双频率的 50/60HZ?记得三相的有!

网友A:
如果要求转速,三相的也没有。

楼主:
maychang谢谢,
是不是如果我需要一个确定的转速,单,三相电机都不可以做成双频率的?

网友B:
电网频率不同有的可以用,有的不可以,但即使能用也不能说是“双频率”的,电机设计时都是针对特定电网频率的。

网友A:
电动机设计时都是按照某电网频率来进行的,没有“双频率电机”。
一般地说,原设计在50Hz使用的电动机在60Hz下使用(电压相同),转速变快,机械功率输出稍减少一点。原设计在60Hz使用的电动机在50Hz下使用(电压相同),则铁心饱和,除转速变慢外,还会发热,不能长时间使用。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耐心解释,在这真的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