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

楼主(2011-03-24):
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没啥事吧

网友B:
没事,可以不用管他

楼主:
那就好,我还以为我使用间接寻址出问题了

网友C:
间接寻址怎么搞?

网友D:
先在RAM BANK0中定义一个临时寄存器,然后RAM BANK1中定义一个你使用的寄存器

网友D:
再通过一些语句实现间接寻址

网友E:
LZ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4bit MCU中操作不在bank0中的ram所出示的提示了。

网友C:
对,一般不在bank0的ram赋值需要通过在bank0里面的临时变量来实现间接赋值。

网友F:
如果直接对非bank0寄存器赋值就出现LZ所说的提示了。

楼主:
那怎么赋值呢

网友A:
LDI   tmp, xx   ;tmp是在bank0里面的临时寄存器
STA  ram         ;ram是非bank0里面的目的寄存器

网友G:
一般这个都不与理会,呵呵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