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l和protues问题

楼主(2011-03-24):
使用keill编译c源程序生成hex文件 在protues里模拟
d1闪烁
有以下疑问:
1.keill和protues的at89c51里都都有设置晶振频率的地方 最后的模拟结果按照哪个的执行
2.我改变at89c51的频率 为什么频率越高d1闪的越慢
3.模拟图里的counter timer模拟仪表怎么不能计数d1量的次数(设置成了counter模式)
4.counter timer测试图中的频率时,明显高于实际d1闪烁频率

网友A:
at89c51的晶振频率不是12MHz吗?

网友B:
在proteus里面不用晶振电路也可以,其时钟声芯片设置里面的时钟!

楼主:
这两天又试了试,猜想的问题答案
1.keill里的时钟是用来完成keill的软件仿真的,protues的51时钟决定最后电路仿真的结果
2.我后来又试了,没有出现那个结果,不知道是我当时看错了 还是出错了
3.还是不会用
4.可能是端口状态的刷新频率?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proteus中晶振可以不接,双击单片机,里面有时钟设置。其程序运行的时钟就是按这个值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