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11-03-24):
请问各位大侠
       STC89C52用5伏的工作电压,几伏开始算高电平?几伏开始算低电平?高低电平之间的那段电平属于哪一个电平呢?
  小弟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谢谢!谢谢!

网友A:
去看器件手册中的DC参数表,比如Atmel的AT89C51的低电平定义最大是0.2Vcc-0.1V,高电平最低是0.2Vcc+0.9V,中间为逻辑不定态,但有些MCU的输入为施密特特性的,这时没有中间不定态,但回差门限不同,具体一定要看器件手册,正规厂家的器件手册中一定会有。

网友B:
3.3以上算高,0.7下算低···中间的貌似是一个过渡用的···例如中断的时候有个上下降沿出发方式的

网友A:
3.3以上算高,0.7下算低···中间的貌似是一个过渡用的···例如中断的时候有个上下降沿出发方式的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说,一定要看器件手册。

网友C:
具体记不清楚了好像2.7V以上算高,0.8V以下算低电平

网友D:
具体记不清楚了好像2.7V以上算高,0.8V以下算低电平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以datasheet为准。

网友E:
听 chunyang 和 maychang 的,看数据手册,:)

网友F:
这些个参数规格书都有详细的定义,有的是0.7VDD、0.3VDD的阈值,有的是0.8VDD、0.2VDD

网友G:
以前测过,好像在1.8V跳变。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哦,明白了,其实我也是个新手,接触到的东西还少··

网友H:
应该说根据不同型号会不同,就算同型号也会有一定个体差异

网友I:
一是看数据手册,二是自己测试一下,拿着示波器,把芯片一个脚搞成输入,另一个脚搞成输出,,在输入为高的时候输出也为高,输入为低的时候输出也为低,一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A:
应该说根据不同型号会不同,就算同型号也会有一定个体差异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器件手册给出的是最劣化参数,该参数是应该有保证的,否则说明产品不合格,至于个体间则通常会有不同程度的超出。

网友J:
如果是DI用,不会有中间状态的,你读到的要么是1要么是0.没有第三个状态。

网友K:
看器件手册就可以了
如果想了解跟多,请看IO的斯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