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这个板子一些建议

楼主(2011-03-24):
大家觉得那里不合理,给一些建议吧,谢谢。

楼主:
个人觉得主要是过孔太多了。

网友A:
走线过于分散,通孔上应该加泪滴

楼主:
自动布线的?
引用 网友B:

就是自动布线的
一般电路板的信号线是多少mm的,电源线和地线是多少mm的?

网友C:
不要迷恋protel,对于protel 自动布线只是一个传说。

网友D:
是啊,Protel的AutoRouter功能太差了。试试Allegro

网友C:
哥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书上上protel强大的自动布局,自动布线功能,让我为了自动折腾了大半年,个个都能自动布局布线,就我不行,觉得很丢人,怎么自己能力比同学差那么远。老师上课也蜻蜓点水,问问问题折腾大半天也没法回答。

网友C:
Allegro想我这等悟性的人,是自学不会的了。

网友E:
我觉得哪儿都不合理。。。

网友F:
觉得好奇怪:似乎放置元件时有意的将电阻,二极管放在一起,IC也整齐的摆在一起,我不清楚是什么电路,不好评论。

楼主:
回复 网友D:

Allegro,都没有听说过,哎。

网友G:
我到现在都不会自动布线,诶悲剧啊!

网友H:
达到目的为手?

网友H:
达到目的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