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格式转换

楼主(2011-03-24):
请问谁有用PADS?麻烦帮我把这个转换成PROTEL  格式,多谢!

网友A:
文件都没有。

楼主:
补上文件

网友A:
看你这么大方,为了你这20元大洋,我给你转了,但文件格式转换,不能达到100%的没有差错,需要做一些修改,特别是有些插件元器件的没有过孔。

网友A:
文件在此,基本通孔焊盘的孔都没有转换成功,自己重新生成PCB库,编辑更新下PCB元器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