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谈谈金属膜电阻

楼主(2011-03-24):
电子电路中时常会用到精密电阻器,简称精密电阻.所谓精密电阻,是指电阻的阻值误差、电阻的热稳定性(温度系数)、电阻器的分布参数(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等项指标均达到一定标准的电阻器.
    精密电阻按材料分,有金属膜精密电阻、线绕精密电阻和金属箔精密电阻几类.金属膜精密电阻的精度较高,但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指标略低;线绕精密电阻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指标很高,但分布参数指标偏低;金属箔精密电阻的精度、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各项指标都很高:精度可达10-6,温度系数可达±0.3×10-6/℃,分布电容可低于0.5pF,分布电感可低于0.1μH.由于上述三类精密电阻器的价格随性能而提高,所以在应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例如,在直流或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路中,一般只需选用线绕精密电阻或金属膜精密电阻即可,没有必要选用价格高昂的金属箔精密电阻.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金属箔精密电阻则常呈方块形或片形.线绕精密电阻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长方框架形的线绕精密电阻通常是设备制造厂根据需要专门定制的,常用于仪器仪表.一旦仪器仪表中的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损坏,可用与原电阻合金丝的材料、直径、长度均相同的新合金电阻丝均匀绕在原框架上代替.如果原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只是表面绝缘层破损,只需将原电阻丝从框架上拆下,重新浸漆(宜选用性能优、价格低的1260绝缘清漆),再经晾干处理后重新绕到原长方框架上即可.

网友A:
找了这么详细的资料啊, 鼓励一下, 不过楼主是否发的不是地方了, 居然没有人顶一下.

网友B:
恩,写的很好。不过在前几年台湾已经有薄膜制程的高精密矩形贴片电阻在大陆推广,不知道是否是楼主说的长方框型,现在大陆的精密市场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多人在用了。这种电阻的特点
1. 相对精密插件电阻和绕线电阻,它的外形小巧精美,如果是一些小体积的产品用上去会非常节省空间,上贴片机焊接的一致性好,效率高。
2. 精度最高可做0.01%,温度系数最低可做到5PMM。
3. 尺寸范围广,最小可做到0201,最大2512.
4. 性价比高,比同规格圆柱状金属膜电阻便宜差不多1倍左右,有的规格甚至更多。

缺点:因为是薄膜制成,体积小,因此功率最高只能做0.5W。
因此,如果你对功率的要求不太高的话,这款电阻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网友B:
再帮楼主顶一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