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STM32 USB发送完毕?

楼主(2011-03-24):
如题,一直以为这样
         if(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copy data info in ENDP1 Tx Packet Memory Area*/
           UserToPMABufferCopy(Transmit_Buffer, GetEPTxAddr(ENDP1), 32);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今天发现根本不行,如何判断完毕,如何进行下一次发送数据。

网友A:
有回调函数。

楼主:
可以指点的清楚些吧,谢谢

网友A:
你先看看这篇帖子吧:关于STM32F102/103的USB模块和USB库函数

然后再提些有针对性的问题。

网友B(2011-05-07):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stm32 usb 能不能一起研究探讨啊
qq:54162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