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RX8 模块

楼主(2011-03-24):
PSOC, se, TE, TI, ge
新手问个简单问题: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jasonwu.PC2075/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86612631/QQ/WinTemp/RichOle/GEA)NG%25WOBH8CHBHPVEWWLH.jpg

其中,Framing Error 什么时候置位??
请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资料上是这样写的:Framing Error is a flag that indicates the stop bit was properly received.

网友A:
如果在数据流的预期位位置未检测到停止位,则将置位控制寄存器内的“成帧错误”(Framing Error)
位。

网友A:
不知中文datasheet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哦,原来是没检测到停止位就置位,我看 datasheet  以为是检测到停止位置位。
谢谢 Go_PSoC 的回答,也谢谢你的中文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