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曲线图

楼主(2011-03-24):
下面是datasheet中的一个曲线图,安全工作区。
但还是有点没看明白,什么情况下算是安全。
singal pulse是指的此曲线是在脉冲输入下测量的?那我若是应用在连续电流输入下,该如何理解该曲线?
by RDS 电阻该如何理解
纵坐标Id最小怎么是0.1A, 那我想应用在Id输出为0.01A 可以吗,
综上,对此图不知如何理解,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请教maychang前辈!没人回答了

网友A:
re LZ:

箭头所指区域为变阻区,受Rds(ON)(即导通电阻)的限制不能达到。而右面的三条线是对相应导通时间的限制范围。要注意的是,其左下角的温度。singal pulse——单脉冲(脉宽对应于相应的限制线)。

楼主:
此图曲线是在输入脉冲的情况下测得的?
若是输入连续电流呢?

网友B:
哈!点着名来的!

先谢过HWM兄代劳!

不过,经HWM解释之后,似乎楼主还没有搞明白,从4楼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

需要注意:这不是波形,横轴不是时间。
此图表示的内容,图下面的注释已经说得很清楚,是最大安全工作区。

网友B:
该图横轴为管子漏极源极之间的电压,纵轴为管子中的电流。注意横轴和纵轴都是对数标尺而非均匀标尺。
最大安全工作区由几段线围成,工作点在区域内(或者说在线的某一侧)就是安全的,反之就是不安全的。

上图中红色线表示管子的最大电流,此电流值在手册中必有文字标注。显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管子中的电流不能超过此电流值。

上图红色线表示管子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通常称耐压。此值在手册中也必有文字标注。在任何情况下,漏极源极之间电压不能超过此值。

网友B:
此图中三条斜线,是等功率线。楼主不妨在某条斜线上任取几点,读出这些点的电压电流值,电压电流之积是常数。
等功率线在均匀标尺下是一条双曲线(如果忘了什么是双曲线,复习解析几何)。但现在横轴纵轴都是对数标尺,双曲线就变成了直线。
三条斜线上标注的时间,是通过管子的电流脉冲持续时间。时间乘以功率,是能量,即单次脉冲管子能够承受的转换成热的能量。
由于时间很短,单次脉冲产生的热不能传递到外壳等处,热量完全用于使管芯(硅片)的温度升高,这就是左下角标注的两个温度。脉冲通过之前管芯是25度,脉冲通过之后管芯是125度。
显然,在管芯能够承受的单次能量为一定值时,脉冲持续时间与单次脉冲功率成反比。这就是三条斜线等距离的原因。注意这三条斜线脉冲持续时间各差10倍,三斜线表示的功率也各差10倍。

网友B:
脉冲持续时间更长,例如100ms或者1s,脉冲过程中就有一部分热量传递到管外壳甚至散热器,不能再近似看成绝热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持续时间100ms的脉冲,其对应的斜线(等功率)必是平行于这三条斜线的,但与10ms斜线之间的距离稍小于10ms斜线与1ms斜线之间的距离,因有一部分热量通过外壳散掉了。1s斜线与100ms斜线之间的距离就要更近一些。依此类推,斜线间的距离越来越密,直到楼主问的连续工作。连续工作也是一条等功率斜线。该等功率斜线代表的功率数值,手册中必有标注。

网友B:
楼主在首帖中问纵轴最小为什么是0.1A,那是因为横轴纵轴都是对数标尺。注意对数标尺的“零”在均匀标尺的负无穷大处,是不可能画出来的。在有限的图幅上,只能画出对数标尺的一部分。
0.01A是一条横线,该线位于0.1A横线下方,到0.1A横线的距离恰与0.1A到1A的距离相等,也与1A到10A或10A到100A的距离相等。
楼主不妨自己把0.1A到0.01A这部分添上,最好把10mA到1mA这部分也添上。还应该根据手册中最大功率值把连续工作的那条斜线添上。

0.01A横线上任一点都处于安全工作区内(注意别向右超过管子耐压线),所以是可以安全工作的。

网友C:
就类似于这个图,红色的是Vds/Ids=RDS(on),蓝色的是反比例函数双曲线的其中一条。只不过我这个图是BJT的

楼主:
讲解的太详细了!!!致以崇高的敬意,感激涕零

网友D:
顶一下,讲解太好了

网友E:
好帖一定要留名的
下班回家一定要好好的研究一番~~~
maychang老师真的是太伟大~~~致敬~~~

网友F(2012-12-03):
标记,等有时间细看

网友G:
复制下来,免的以后找不到了:lol

网友H:
讲的真是好啊。。

网友I:
讲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J(2013-05-11):
maychang老是讲的非常详细。长知识了。

网友K:
讲的太详细了,学习!致敬

网友L:
讲得很细致,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M:
讲的太好了~!赞一个

实际使用中注意降额哦

网友N:
拿板凳来学习。

网友O(2017-03-13):
引用 网友B:
哈!点着名来的!

先谢过HWM兄代劳!

@maychang老师您好!能否向您请教一下,为什么有的MOSFET的datasheet给出的SOA的曲线,在恒功率那段,并不是恒定功率,如果是恒定功率的话,那段线的斜率应该是-1,但有的产品资料这段线的斜率要更陡?

网友B:
引用 网友O:
@maychang老师您好!能否向您请教一下,为什么有的MOSFET的datasheet给出的SOA的曲线,在恒功率那段,并 ...

没有见过这样的曲线。
请把你见到的复制并贴出来。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就类似于这个图,红色的是Vds/Ids=RDS(on),蓝色的是反比例函数双曲线的其中一条。只不过我这个图是BJT的 ...

这个图,尤其是恒功率图,用在安全区概念上,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网友P:
原因很简单:现实中不存在静态电路!

网友Q:
该图横轴为管子漏极源极之间的电压,纵轴为管子中的电流